求助:各位高手师傅们给指导一下,这些是啥元件啊?求赐教!

楼主(2016-06-06):
求助:各位高手师傅们给指导一下,这些是啥元件啊?求赐教!
在给dell 14Z-5423笔记本安装光驱时,把主板电池挤进主板下方,把主板上几只小元件挤没了!导致现在开机屏幕出现白、红、绿、蓝纯色界面,主板型号是第一张图,被挤掉的元件在第2幅图上,我用红色画了1、2、3、4个圈圈,求教师傅们给指教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元件?从电路上能看出是编号吗?最好能告诉我用什么型号的补上???谢谢师傅啊!!

网友A:
黄色是电容,另几个看不清,找图纸吧,

网友:
电容电容电容排阻

网友:
送修吧  应该是排阻掉了

网友B:
有正负极就是电容没有就是电阻或者是排阻。这你都不懂送修吧楼主别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C:
送修是正道你都搞了几天了还没搞好,不要把问题搞大再去浪费别人的时间

网友:
非专业轻送修 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找个图纸一目了然

网友D:
标注4的地方两个电容连锡了,上点焊膏拖下.1和3都是电容.关键是2,2是排阻,阻值打下旁边的那两个,可能是一样的,在不行找图纸对了.

网友:
1 3 4是电容 2是排阻

网友:
插一下排线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正负极就是电容没有就是电阻或者是排阻。这你都不懂送修吧楼主别把故障搞大了

你是说的贴片电容正负极怎么看啊?贴片电容正负极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的贴片电容正负极怎么看啊?贴片电容正负极在哪???????????????

贴片电容没有正负极。我说的是主板焊点有正负极那里就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修是正道你都搞了几天了还没搞好,不要把问题搞大再去浪费别人的时间

这几天一直在研究,没有上风枪和烙铁啊!不确定也不敢随便懂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标注4的地方两个电容连锡了,上点焊膏拖下.1和3都是电容.关键是2,2是排阻,阻值打下旁边的那两个,可能是一样 ...

2处排阻查图纸是100欧,在料板上没找到合适的,就找了2只一样100欧的单个电阻代换?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的贴片电容正负极怎么看啊?贴片电容正负极在哪???????????????

贴片电路板上也没有正否极啊?

网友:
各位师傅: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红圈1和红圈3里的元件编号究竟是哪一个?????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黄色是电容,另几个看不清,找图纸吧,

各位师傅: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红圈1和红圈3里的元件编号究竟是哪一个?????请赐教!

网友:
一个排阻一个电容RTC电路附近的,要是不懂就送修吧

网友:
无极性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处排阻查图纸是100欧,在料板上没找到合适的,就找了2只一样100欧的单个电阻代换?这样可以吗??

阻值一样肯定没问题,图上还有个R6507的电阻翘了一脚,去看有没人有这板的,拍几个特写对一下.找图纸对,找点位图,还不行找人修了

网友:
如果帮了楼主,感觉像是坑了自己

网友:
送修把,  哈尔滨九连科技 联系方式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一样肯定没问题,图上还有个R6507的电阻翘了一脚,去看有没人有这板的,拍几个特写对一下.找图纸对,找点 ...

谢谢你谢谢你

网友:
找个图纸 对一下不就好了嘛

网友:
电容电容电容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师傅: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红圈1和红圈3里的元件编号究竟是哪一个?????请赐教!

这个电容吧,拆了不装应该都没关系的。

网友:
我下载您提供的电路图下来怎么和我的主板不一样啊?麻烦你看看我的主板是不是就是你提供这张图纸能,望赐教!

Dell Inspiron 14z-5423 版号DMB40 INTEL MB

网友:
下载您提供的电路图下来怎么和我的主板不一样啊?麻烦你看看我的主板是不是就是你提供这张图纸能,望赐教!

网友:
1是电容 2 排阻 3是电容 4 也是电容

网友:
送修吧  你这样  会弄坏的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吗

网友:
1 3 4 是电容 看看是不是滤波的   2是排阻   你还是送修吧   不要搞成大问题

网友:
这个找到图纸一个一个的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