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jm BQ735充电芯片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6-06):
BQ735图纸上型号为BQ24735 不过保护隔离 发现是mos有一个短路 跟换后 BQ735 4脚还是不出24v电压 但是电流表调到17v 就有待机 全部正常 有人说是电阻问题 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A:
24735很容易坏,换一个再说

网友B:
芯片换了再说,替换法度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换了再说,替换法度是最快的办法

芯片换了两个了 现在我加焊了ec旁一个电阻 保护隔离过了 但是只有插电瞬间有3v5v 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02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735很容易坏,换一个再说

芯片换了两个了 现在我加焊了ec旁一个电阻 保护隔离过了 但是只有插电瞬间有3v5v 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02 掉电

网友:
忘了说了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都是正常 充不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了两个了 现在我加焊了ec旁一个电阻 保护隔离过了 但是只有插电瞬间有3v5v 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02  ...

忘了说了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都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了两个了 现在我加焊了ec旁一个电阻 保护隔离过了 但是只有插电瞬间有3v5v 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02  ...

现在有的机子是待机时插电时出一下35V后就没有了,有的是有5V没3V(查了下与这机类似的ASUS X55V就是)或反之。

网友A:
把ec边上的排阻换掉,还有我以前修过不充电的华硕是735的电源好信号到ec有断路,

网友:
查了下与这机用同样芯片BQ735的ASUS PRO 551L待机有35V 电流 0.006A

网友D:
条件满足换了芯片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条件满足换了芯片再说

芯片换过2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c边上的排阻换掉,还有我以前修过不充电的华硕是735的电源好信号到ec有断路,

没有图纸 怎么检测排阻坏了呢

网友:
调到19v 现在开机瞬间有3.5v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直接把那个隔离的下拉1M电阻拿掉就能用了。用着的时候什么都正常。电也能充。过了一晚上今天过来就又不开机了。现在芯片的24V有时候出有时候不出

网友(2016-07-27):
换IO实力没有

网友:
我有个不过隔离的··大短修好后不过隔离

网友:
是不是检检测脚出问题了啊!

重点查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修啊

网友(2016-10-11):
兄弟脚电压多少呀

网友(2024-08-21):
我直接短接后面的隔离管就好了 充电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