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电视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06):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智能电视使用时间长了,在显示或者性能上都有可能出现一点的故障。在显示方面,经常会出现花屏、黑屏、白屏等故障,其中花屏最为常见,其实造成智能电视花屏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只有知道了其真正原因并进行处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下面小编以长虹液晶电视为例,给大家分析一下液晶电视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并提供一维修案例,以供参考。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1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信号源传输

  解决方案:

  将电视机搬到一个信号相对更好的地方去试一试,如果电视机画面依旧不好,那就是电视机出现了故障,如果画面图像变清晰了,那就是有线电视信号的问题了。

  2、逻辑板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测逻辑板上由数字图像处理电路送来的输入视频信号波型是否正常,若有正常的波型输入,说明前面的数字图像处理电路工作正常。

  (2)检测逻辑板上由电源输入的电压是否正常,若输入电压正常,说明电源供电电路工作正常。

  (3)检测逻辑板上屏线接口输出的液晶屏驱动信号波型是否正常,若无正常的液晶屏驱动信号波型输出,则有可能是逻辑板电路有故障。

  3、连接线接触不良(主要是逻辑板到显示屏的连接排线)

  解决方案:

  可能是受潮的原因,导致屏线漏电,拆机检测屏电路是否通畅,用屏线路连接逻辑板,用手触摸逻辑板上的芯片,看看图像是否发生变化。

  4、屏参错误

  解决方案:

  屏幕上出现图像与字符,可能是屏参错误,进入总线调屏参。

  进入总线方式:在TV模式下,将音量减到0,按住遥控器上的静音键3S后再按住本机菜单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菜。

  调节方法及数据:Index后面的数字代表当前调节的索引号,在该页下可通过按“P+/P-”键切换到不同的索引号中。操作时,直接按数字键或按“P+/P-”键可以选择调节的项目,按“V+/V-”键调节项目的参数。

  长虹液晶电视软件版本太低,屏参数据就容易发生变化,采用USB对机器进行升级,先把软件解压后放到U盘的根目录下,把U盘插在本机的USB1,整机开机后,在TV状态下,按遥控器的“菜单”键后连续按6—1—6—9后,机器自动检测U盘,提示是否需要升级。

  5、显示屏损坏

  解决方案:

   如果确定是显示屏坏了,那就只有找长虹售后服务部门换屏,但小编要提醒一句,液晶屏是电视机总价格的百分之60以上,换一个显示屏的花销不易于换一台电视机。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维修案例,以供参考。

  维修案例:长虹液晶电视LT32876花屏故障维修

  一台长虹LT32876液晶,故障开机花屏,就是像CRT电视机磁化了一样。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2

  长虹液晶电视LT32876花屏故障维修方法/步骤:

  按照常规检修方法,拆机目测一遍没有发现异常,开始测各路电压,5v 12v24v全都正常,在以前维修中有类似故障是由于屏参的问题,直接进工厂模式调屏参设置。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3

  长虹液晶电视LT32876主板板号为:JUC7.820.00020262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4

  进入总线去调屏参时发现总线里面少屏参,只有两种屏参,本机用的是三星LT320AP02屏,但总线里没有三星的屏参选择。只有两种屏参,而且指示灯的颜色也不正常,现在是橙色的,正常应该为红色。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5

  进总线的方法:

  把音量减到0,按本机遥控器的“静音”键3秒,再按本机面板的“菜单”件,即可进入总线。

  选择调整菜单2:【INDEX 2】中的第2项【PANEL SEL】就是屏参调正项。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6

  处理方法:

  调的时候发现屏参可调的项目只有一个,本机的软件版本太低(V1.07),屏参数据容易发生变化,而且一但出问题就会使FLASH的软件被破坏。采用USB对机器进行升级。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7

  先把软件解压后放到U盘的根目录下,把U盘插在本机的USB1,整机开机后,在TV状态下,按遥控器的“菜单”键后连续按6—1—6—9后,机器自动检测U盘,提示是否需要升级,点击“是”,后出现以下画面:(由于本机屏参不对,颜色也就不正常)。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8

  升级后机器后关机后再自动开机,而且自动进入“M”模式:升级到V1.18版本就有以下4种屏参,根据机器屏的使用情况进行屏参的选择,屏参选正确后光删和字符就会恢复正常。如图: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9

  逐一进行调试,当调到3选项时候,终于出现蓝屏了,赶忙接上信号,炫丽的画面出现了,到此维修结束。

  屏参选正常后的画面:

长虹液晶电视花屏 图10

  以上长虹智能电视花屏的五个原因,小编建议依照顺序进行显示故障排查,不过特别提醒新手用户,若是不精通电器的修理或是并不具备一些基本家电维修安全知识的话,还是拨打客服电话寻求帮助更加安全保险。

网友:
收的少了咱不干,多了就尝试一下,

网友:
不常修,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A:
现在只修好过一个不开机的,程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修好过一个不开机的,程序坏

液晶电视程序坏的真不少

网友B:
能修电视的一定能修液晶,能修液晶不一定能修电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电视的一定能修液晶,能修液晶不一定能修电视啊

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