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飞天UI43 HXU405 掉电通病

楼主(2016-06-06):
今天来了一台神州的 飞天U143B  的机子   触发后掉电  后不能重复触发      论坛上有前辈说是集显 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良  导致的 可惜无图 无真相      我试着换了一下果然是那个滤波电容问题    附上高清图

网友:
小心以恶意灌水扣你分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
这是真的吗

网友:
大家多多分享问题,那样才好

网友:
有图有真相  你说呢

网友:
喜欢通病 ,,。

网友:
喜欢通病,直接论坛就搞定

网友:
望迅维越做越好

网友:
最近这么这么多人发通病啊待验证

网友:
嗯,我也修过,换了就好了,这种钱赚的爽啊

网友A:
这种问题要没示波器有得查了

网友:
是神州的超极本?是不是没图纸资料?我前段时间也接到过这本本,没图纸,二修机,就没搞,原来是有通病。。。。。我的这颗小心脏啊。。。

网友:
以后搞不好都是通病

网友:
示波器在··电容问题不用怕··

网友:
收的少了咱不干,多了就尝试一下,

网友:
通病 遇到就是爽 ~

网友:
发通病的不错

网友:
看电容就不怎样

网友B:
你是把R68旁那个电容取了吗?
Wcy895275395
就是集显的滤波电容
详情

网友:
可能是厂家特意设计过保就出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R68旁那个电容取了吗?
就是集显的滤波电容

网友:
通病好,但表示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一款

网友C:
我觉得好多的都是通病,只是待咱们强大的迅维网大队的发掘而已,哈哈

网友:
楼主请问是超级本吗? 超级本集显 的话 电流很低就亮机 了,触发之后电流到多少 麻烦上传一下换电容的图片是在哪 本人超级无敌小白 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
楼主没有拍到坏电容,只拍了取走电容的图片.

网友:
UI41/UI43/UI45通病,是CP31,论坛早已有通病案例,黄老师出过精彩一帖。
注意这不是集显供电,是VCCSA管家供电。

网友:
的确是通病,我也修了几台。海尔也有用同一样这个板,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修过一台用电池用会掉电,用电源却不掉

网友:
确实通病 以前电容G337 2V 的 就是这个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我的是飞天u43,也是按开关指示灯全量下,就掉电了,查主板上没cpu和集显电压,还有楼主摘掉的电容那路电压也没有,换了电容果然就ok了,可是量了下坏的电容,也有370uf容量,和好的也差不多,不知道为啥这个电容就不行,也没短路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的电池也是垃圾,显示电量百分百,充电器一拔立马灭,电池完全不起作用,电源接口也接触不良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证明的可以。希望我也能够遇到

网友(2016-07-30):
通病来着了,

网友:
哪个滤波电容呀 准确一点呀

网友:
不错。收藏一下经验

网友:
换一个330或者470就可以了 踏实的很。。修过几台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已验证    NB吊炸天  只能膜拜

网友:
我的外接电源可以开,用电池要开二次机才亮机。不知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6-08-31):
这机子是这通病,修过3台全部OK,CP31电容标着337/2V,可以找元型号换上或者330uf/25V的找一个换上。这机子最常见故障现象是: 开机 电源灯亮,键盘大小写灯和数字键灯一起闪一下就灭,机子黑屏不断电,有时把外接充电器拔了用电池开机正常,有时正常开机待机屏保后无法唤醒。总结经验就更换主板上标识CP31的那个黑色337/2V无极性电容就好,已经验证了好几台机子。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也是那个电容老化

网友(2016-10-20):
的确是通病   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了,下次同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了都可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要没示波器有得查了

电容不值几个钱,多备点,有怀疑的地方直接换

网友:
学习了···要是不知道的要走不少弯路 啊

网友:
有图有真像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修之前逛一逛可以避免弯路

网友:
又是这个        好像也就这个问他了       我以前修了跑0.8的   都是换U

网友(2016-12-01):
用什么代换

网友(2020-02-25):
谢谢,已修好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