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 有时能显示,有时无显示

楼主(2016-06-06):
无显示时跑码电流在1。7A 上下,就是没显示,放一放又有显示,加焊北桥也是一样,显卡也焊过。这个不会是BIOS 吧,有时候能正常
显卡

网友:
刷个看看 北桥可以重植

网友:
能显示的时候使用和压力测试都正常么?如果正常的话先考虑BIOS。如果会花屏。掉电啥的。就干桥干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