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联想U310笔记本开机跳变到0.5左右

楼主(2016-06-06):
进水机子从不通电,不过保护隔离,换PCH,更换1.8V电源管理芯片,现在可以触发开机电流到0.5上,检查PL7集显供电没有出,CPU供电有,更换过95831,姝——VR_ON1.1V应该正常,拆25脚也是没有电出来,电流0.5左右点,网上搜查有人讲跟BIOS有关——可惜积份少了,有没遇上这种情况,伸出友爱之手

联想U310 DA0LZ7MB8E0.zip

网友:
vr on1伏左右是不正常的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子 你要清洗干净 看看有无断线 按着时序走一遍  看看有没有问题  祝你成功修复

网友:
是24脚吧 开启电压是3,3

网友:
你发的是bios?

网友:
进水的本子首先要把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好,要仔细。小电阻什么的

网友:
估计CPU死了  悲剧

网友(2016-07-16):
这U坏的少,别乱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