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声卡供电分析及开机故障排查

楼主(2016-06-06):
故障问题:待机时12v有2.8v左右电压,部分电源开不了机。
首先,点位图真是好东西。排查+5vsb和12v共组电路,发现声卡供电比较特殊,分别由待机5v和12v经调整供点,不明白为什么待机还需要给声卡供电?
5v供电使用了两个二极管并联。12v就复杂了,使用me1117稳压,apm2300控制切换。待机状态,排查到此处发现2300没有关断,需要给G端一个低电压。主板在这里用的N61D,不知道是什么管子,点位图上2300居然是反着用的,s端入5v,D端出。
测量N61D,s对g正反导通,就把它焊下来了。暂时不知道怎么代换。
开机测试正常,声卡芯片有些发热,开机总提示键盘/接口错误。在bios屏蔽掉了。
还有个问题。声卡接地使用螺丝孔AGND,点位图上和GND不通,但是拆下来的主板测试AGND和GND却是通的?

网友:
感谢贵坛提供点位图!

网友:
提醒一点,开机报keybord/interface错误,跟我焊下声卡供电有关系吗?现在声卡一直是5vsb在供电,不知道系统能不能识别,声卡芯片有些热,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认真的量量各处的供电

网友:
第一,你的声卡型号是什么,第二系统提示不认键盘,你插键盘了么,插键盘还是不认,修键盘电路,也没啥修的,声卡坏的几率大,既然用 的待机5V,那你就查声卡的REF,2V左右就是正常,没有就是声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