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 不充电

楼主(2016-06-06):
B490 机器,主板LB49A  12208-1的机器,不充电,更换了充电IC,充电IC的条件也满足,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有没有哪位碰到过的

网友:
充电电路很复杂  bios  ec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EC试下呗。还有就是看EC是不是带程序的。上次修过一台G480联想的机器不充电。充电IC EC都换了。准备放弃。结果刷了下ECROM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