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楼主(2016-06-06):
联想L-IG41M不复位,CPU和北桥供电都没有,APL5912供电给北桥没电压,换PQ720 1A管就好了

网友:
大家好,怎样上传BIOS请指教

网友:
各位同行大家好,在的回复一下

网友:
在那里上传BIOS,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G485笔记本电流0.4把桥右下角容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这这么简单图都没有个 为什么要换他过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G485笔记本电流0.4把桥右下角容拆掉就好了

大神,你是芯片级维修吗?

网友B:
“APL5912供电给北桥没电压,换PQ720 1A管就好了”PQ720 1A管是在哪个位置啊?(发个图片位置啊)谢谢!!!

网友:
PQ720 1A管这个是干什么的导通的?

网友:
不复位,北桥供电问题,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L5912供电给北桥没电压,换PQ720 1A管就好了”PQ720 1A管是在哪个位置啊?(发个图片位置啊)谢谢!!!

现在没板在,也是在ALP5912下面一个电解电容下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板在,也是在ALP5912下面一个电解电容下旁

谢谢!!!我找到了,我的这片是PQ721那个小场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板在,也是在ALP5912下面一个电解电容下旁

怎样上传BIOS,我发给你了,你看到了吗?

网友:
看了,还没有空试

网友:
你好,下班了吗,最近生意佷淡呀

网友(2016-12-11):
上个图啊,,怎么看

网友:
PQ720  1A是什么管啊,场管吗P还是N? 不会是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