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 加热显卡显示 冷却后无显示

楼主(2016-06-06):
版号DA0GC6MB8F0 显卡更换的新的   换好后可以显示   冷凉后又无显示了    风枪加热又可以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很着急

网友:
好就上BGA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良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良

这个板子也有点位   我都查了 供电正常的   当时摘显卡 没有掉点

网友:
昨晚我把显存换了一下  现在变为花屏了  我醉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呢?

网友B:
最好是丛植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丛植一下显卡

换的新的显卡   现在彻底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