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71机子,改BIOS,就暗屏无图像..如图..

楼主(2016-06-06):
宏基V5-571机子,改BIOS,就暗屏无图像..如图..

论坛上,说刷IBOS能好,但刷了问题还是一样..如果谁有改良的BIOS,上传一份了..如图..

网友:
进入BIOS设置,界面,改传统模式,如果不修改模式,系统进不去,PE U盘启动进不去,如图.

网友:
进入调BIOS,模式.

网友:
改上面这个,死活进不了系统,或进不了PE,其他机子,改下面那项,就正常OK进PE.进系统..

改了下面那项,出现以下问题,如图

网友:
直接暗屏,无图像.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就是客户之前装WIN8 要改回WIN7的,有个模式要在BIOS里面改,如果不改,U盘PE都进不了..改了下面那个传统模式,机器,之前暗屏,无图像,清空CMOS电池,恢复到,UEFI模式,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客户之前装WIN8 要改回WIN7的,有个模式要在BIOS里面改,如果不改,U盘PE都进不了..改了下面那个传统模 ...

官网下载升级一下

网友:
要刷回win7版的bios,要不然你装win7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你有win 7版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升级一下

怎么升 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