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进PE蓝屏,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6-06-06):
进pe,03的蓝屏,win8的是黑屏,清屏,有背光无显示。内存,cpu,硬盘都换过。PE也换个两个,还是不行。
在启动栏下装的系统,go完之后跑是黑屏,有背光无显示。这是什么情况?
HM57的板子,板号是:DAUM8CMB8CO  REV:C 在线等!!!着急!!!

网友A:
查显卡的主副供电是否正常并稳定,都正常不排除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卡的主副供电是否正常并稳定,都正常不排除显卡有问题。

显卡正常,我也拿风枪吹过!头疼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来个见过的大哥支个招啊!!!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B:
安装系统时有没有去掉驱动试过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建议换一个试下

网友:
显卡重植下  或者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系统时有没有去掉驱动试过

到界面就直接黑。

网友:
不用怀疑了 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重点测测显卡吧我碰到过进PE蓝屏的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