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开机一小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06):
有一台E531 开机正常能进系统,测试一个小时左右掉电。  用鲁大师测试,在掉电前,温度显示30度,但是手摸CPU散热片不止30度,感觉像温控芯片问题,但是刚开机温度显示都是正常的,哪位师兄有修道过,大约哪里故障。打算明天重装下系统看看,有谁修道过请回复下小弟

网友:
运行及测试时间较长才掉电,温控一般不会。换个U,刷刷BIOS,桥虚焊或不良也有这现象。

网友:
鲁大师测个几分钟就不错了

网友:
感觉温控有问题了

网友:
每次都是1个小时准时掉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桥等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