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RTC与RTCRST井的疑问

楼主(2016-06-06):
VCCRTC与RTCRST井是直连的吗,我查了很多主板图纸都是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延迟得来的,可是今天量了一个板的VCCRTC是和RTCRST井是直连的啊,我也觉得应该有一个电阻转化,可是我测量的的确是直连的,求大神解惑

网友:
正常是有一个几K的电阻的,因为一般防止RTCRST漏电后直接把电池拉短路了。

网友:
有电,下电池测

网友A:
一般主流的板都不会直连,你的板是不是杂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主流的板都不会直连,你的板是不是杂牌的。

GA-MA770T-US3

网友:
果然是杂牌

网友:
技嘉还杂牌?????

网友:
杂牌不准怎么玩都有

网友:
慢慢分析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