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3#的疑问

楼主(2016-06-06):
今天修不触发台式机板,EC待机条件正常,可是有一个疑问,EC还没触发南桥就发出slp3#,我问一个老司机,他说正常,还说slp3# 有的待机就出,有的触发才出,还说只要slp4# 不出不开启内存供电,桥供电之类的照样也出不来,我当时听他说的也觉得有理,可是回过头来一想,slp3#出来后EC应该会拉低绿线导致触发啊,为什么绿线没有被拉低呢?求老手告知小菜白?

网友:
你没有slp你上Bga加桥看看应该可以好

网友:
SLP3高电平是正常工作时的常态

网友A:
我也修到过,SLP#S3 在待机情况下为3.3V,但是S5好像为低,然后S5是开启内存供电的

网友:
SLPS3  看设计。。。有些提早出的。。不要担心。。

网友:
你是正常关机的,还是掉电的,如是掉电的SLPS3#一般都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到过,SLP#S3 在待机情况下为3.3V,但是S5好像为低,然后S5是开启内存供电的

SLP#S3 在待机情况下为3.3V,不会拉低绿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