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6C USB全部不能用秒杀

楼主(2016-06-06):
今天外面天气格外的热,不过里面很凉快因为有空调的嘛,一会来了个客户,说USB不能用,到手后先装驱动然后系统,还是不行,就拆机,发现右边USB小板连接线烧了。跟客户说主板烧了同意开修 ,上论坛看了看,这个K56cm没有图纸,点位也没有找到,不好整啊,上电测试,发现插上U盘USB供电脚只有1.1v  不插5V正常,开来有短路后面,这种不是USB管理芯片就是蓝桥比较多 ,找了下没有USB芯片管理,心想不会是蓝桥的嘛,可以又能正常开机用,不好搞蓝桥,于是跑下线路看USB供电脚到哪里了,跑了两笔到了一个MOS管,MOS管一边5V电感一边5V给USB供电,看来是个电压转换管,测了一下控制脚跟输出脚之间的通断,4欧姆,坏了。料版上换上一个 故障解决。纯手工别喷。。。。

网友:
经验非常丰富啊

网友A:
经验丰富,快,准,向你学习

网友B:
只能算快修,呵呵。不算秒杀。至少你第一次的目标不是查这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算快修,呵呵。不算秒杀。至少你第一次的目标不是查这个供电

快修就快修嘛呵呵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丰富,快,准,向你学习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网友C:
感觉楼主还是走了弯路,直接打一下usb电压数据时钟就不用装系统这么久了吧

网友:
这个可以直连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还是走了弯路,直接打一下usb电压数据时钟就不用装系统这么久了吧

usb电压数据时钟是什么东西没有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D:
usb电压数据时钟是什么东西没有用过

usb电压数据时钟都是正常的  插U1,1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电压数据时钟都是正常的  插U1,1V不正常

这种也有系统的问题的还是要排除一下 呵呵

网友:
外国朋友
欢迎 访问被论坛

建议回帖等请遵守版规

网友:
技术不错,判断正确

网友E:
楼主4个U口都 是这个转换管出来的电压吗

网友:
没图纸,测阻值\电压,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4个U口都 是这个转换管出来的电压吗

3个扣吧 没有看到4个口啊 左右都是他供电

网友:
楼主 是个很冷静的人 换了急性子的估计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中间数据线正常 一般都不是南桥的事

网友:
新手学习过,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这板子这个也容易坏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的分享,在下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