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华硕M4A87T

楼主(2016-06-06):
主板型号:华硕M4A87T
故障:跑EE
上图:
测 供电,实钟,复位,都正常!!
翻过主板一片 VDD SPD 236脚 断路!!

网友A:
请问一下,,视频,怎么上传啊!!我录了二段!

网友:
EE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视频,怎么上传啊!!我录了二段!

点击高级模式要先上传到土豆或者优酷在添加视频

网友C:
我去  我今天也是修这块板  修到晚上12点多 没搞定  一上真U就掉电  不上一切正常  掉电时间不足1秒 我去

网友:
今天也是修这块板  上真U 不到一秒掉电  电源直接保护  需要断电 从新上电  不上真U 供电全部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问主机  上假负载测试CPU供电有出来么  我的在假负载上完全没电压 只有上真U可以一瞬间看到电压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高级模式要先上传到土豆或者优酷在添加视频

版主  我怎么回复不了  还要审核?

网友:
华硕就喜欢SPD 3.3   断线

网友:
你那个ATX的一脚的3.3?

网友:
必须加分,顶你了,加油

网友:
我的视频,,上传到优酷了

网友:
在优酷上,,输入华硕M4A87-1 -2,可以找到
那怎么上传到迅维网上啊!!

网友:
华硕板这个SPD供电线路常烧断,也不知为何故

网友:
上传二个视频!!

网友: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5OTE0ODM4NA==/v.swf[/wmv]

网友:
楼主太严谨了
连视频都准备上
不过更好奇你修这个收了多少哇?

网友A:
这个修,,我是自己喜欢学修主板!!

还有很多主板没有修好!!要上论坛上请教了!!

网友:
这个视频上传可能只能在一分钟,,我一个二分钟的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  我今天也是修这块板  修到晚上12点多 没搞定  一上真U就掉电  不上一切正常  掉电时间不足1秒 我去

应该是缺供电导致的掉电

网友:
VCCSPD问题,很常见,EE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我是自己喜欢学修主板!!

还有很多主板没有修好!!要上论坛上请教了!!

同样啊,坚持,加油

网友:
这是通病了,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