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台DELL 5348不上电,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第一次修求思路。

楼主(2016-06-06):
接了台DELL 5348不上电,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第一次修求思路。
拔掉电源线,只按电源插口旁边的按钮,能够听到电源有卡卡两下声响。

网友:
各位亲们,能够上个图纸 ,那也是一件美事。

网友:
这个板子可是不好修了

网友A:
测测电压,测测时钟,测测复位,也只有这样了,能测PG,测测PG,

网友B:
相信你一定能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测电压,测测时钟,测测复位,也只有这样了,能测PG,测测PG,

机子比较新款,没有图纸,连芯片资料也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比较新款,没有图纸,连芯片资料也查不到

找你的意思现在是无法下手了,你是没有思路吧,说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信你一定能搞定

借你吉言,罪魁祸首是电源,连续买了两个电源都是坏的,最后研究电源,买第三个电源好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这么说我也要订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