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待机偏高修复

楼主(2016-06-06):
      接到一台华硕K45DR的机器,待机0.04A,稍微偏高,不出3V 5V。手摸PU1有点发烫,量旁边电容C1188短路, 拆下IO再量不短了,刚好手头有个IT8518E的,换上再通电亮机了。但是进系统键盘和触摸板都没反应。重新开机按F2能进BOIS,在BIOS里也能调时间说明键盘问题不大,系统中毒也不可能,接外接键盘鼠标也一样,都是BIOS保存退出后就失去作用,故怀疑BIOS出问题,从官网下载新的BIOS,文件比4M大,根据原板备份下来的资料取其相同的开头断头舍尾保存再刷回。亮机再试,还是一样故障。以为IO没焊好,再加焊多一遍还是一样。 再仔细看看原芯片和换上的芯片,一个是-HXS,一个是CXS,怀疑可能是芯片尾缀不同不能通用,于是定了一样型号的芯片回来换上。亮机测试OK。

网友:
还厉害呀,楼主可以教我修BIOS  me程序吗?

网友:
EC的后缀也要分清了··机子不好修哦··

网友:
华硕的问题多啊

网友:
学习过!受益匪浅!

网友A:
你这是在合成BIOS程序吗?

网友:
必须加分,顶你了,加油

网友:
简单 快捷 点赞

网友B:
有的ec都是要换一样后缀的才行,现在bios修改远程好像1k了

网友C:
你是刷不进去才想到去改BIOS资料的吗?

网友:
I never thought that suffixes affect the repair

网友:
华硕没图纸  能修好     高手啊

网友D:
怎么找到小东西坏的啊?

网友:
话说机器维修就是图纸点位不好找

网友E:
那两个io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asus 没有点位图    图纸   根本就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io应该是通用的

某些机可能通用,在这台机上不行,因为那个IO后来用在别的机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找到小东西坏的啊?

这是经常,待机偏高芯片发烫要先查周围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是刷不进去才想到去改BIOS资料的吗?

官网下载这个型号的BIOS资料超过4M了,要去掉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ec都是要换一样后缀的才行,现在bios修改远程好像1k了

我自学的,没钱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合成BIOS程序吗?

不是合成,是分离,文件比实际要用的大了断掉一部分

网友G:
EC的后缀也要分清了··机子不好修哦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写着么多真不忍心往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EC的后缀也要分清了··机子不好修哦

大部分机都不需要看后缀的

网友:
楼主厉害ME都能修改

网友H:
看机器 有些是能代用

网友:
是-HXS,一个是CXS,他们不通用。加分

网友:
学习了 我还以为只要型号一样都能带换呢

网友I:
学习了,图纸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IO后缀定要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机器 有些是能代用

有些可以,这款不行,所以那个换下来的IO我用到其它机OK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析的不错

网友J:
怎么都没有人下载呀

网友:
厉害,默默地经验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都没有人下载呀

资料是好的,有需要就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图纸很重要

图纸不重要,关键时跑线路用,修机老对着图纸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在玩新技术了

网友:
经验非常高啊  我们现在都不修这样本 学习了

网友:
IO的确会游戏后缀不一样不通用

网友:
  流逼  我刷bios 一直弄不好 咋回事 求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 好修  目测就知道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还会改BIOS程序

网友:
迅维现是高手云集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这种不好修的

网友K:
本人小白,刚学,我可以认为就是南桥没有发出3v5v吗?ec坏了,南桥不能收到到ecok的信号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向你学习!

网友:
有的机器就不分这个   要分的机器不注意的话修死人

网友L:
原来IO后缀不一样也不得行的哦,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来IO后缀不一样也不得行的哦,多谢提醒

个别机器,不是所有机型

网友M:
ec代换还没认真看过后缀没想到还会引起这种神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机都不需要看后缀的

如果运汽不好··会修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人小白,刚学,我可以认为就是南桥没有发出3v5v吗?ec坏了,南桥不能收到到ecok的信号

不是,这种待机偏高的一般是外围条件不满足或者小短路引起或者滤波不良,很少会到南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ec代换还没认真看过后缀没想到还会引起这种神奇的问题

上次遇到一台X205TA也是这样,当时客户只拿来说装系统就没修他的,估计也是IO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不同后缀的EC也能开机,有点不可思议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有的ec都是要换一样后缀的才行,现在bios修改远程好像1k了

BIOS什么远程修改啊,求指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官网下载这个型号的BIOS资料超过4M了,要去掉一部分

为什么要去掉一部分,BIOS小白提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要去掉一部分,BIOS小白提问了

官网下载的比实际要用的文件大了,要剪掉一部分留下4M要用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N:
BIOS什么远程修改啊,求指教了

迅维里有修改bios的远程课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迅维里有修改bios的远程课

哦,看来得去实地吧

网友:
是EC 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哦,看来得去实地吧

没去过实地,俺自学的

网友:
是的,这台机的EC型号不通用

网友O:
待机芯片发烫 C1188 短路 你拆IO? C1188是与EC相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待机芯片发烫 C1188 短路 你拆IO? C1188是与EC相连的吗

就在EC旁边我图片上打红色圈的位置

网友:
你们谁有x201i的解密程序?

网友:
查点位图1111

网友:
一直以来只有少数后缀不一样能通用的!

网友:
每次看到华硕就泪奔的感觉

网友:
高手,精修啊!

网友P: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PU1 是什么鬼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PU1 是什么鬼    有什么用

电源管理 IC,提供3 5V的

网友:
EC芯片尾号要一样

网友:
看来EC  有些后缀不同 就是不能用哦

网友:
很多机器EC的版本不一样都不能代用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毛病。刷BIOS 换IO也不管用

网友:
华硕用广达的板子,  第一次见。。。

网友:
经验很好哦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进了水,不是电,正求图子

网友Q:
楼主啊这个取其相同的开头断头舍尾保存怎么弄

网友R:
BIOS能合成。那就能看出坏了没有坏?有人知道怎么知道BIOS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啊这个取其相同的开头断头舍尾保存怎么弄

看保存下来的BIOS开头十六进制复制(一般选两组字节就够了),然后在下载下来的文件中搜索相同的作为开头,往后推算相同大小断后面部分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BIOS能合成。那就能看出坏了没有坏?有人知道怎么知道BIOS是不是好的?

可用示波器打波看大概判断

网友S:
不应该是芯片后缀不同的问题,楼主,你能确定前面换上的芯片绝对好的吗?

网友T:
pu1是ec吧?我觉得问题是换上去的ec与原来的有差别不读bios程序,刷了之后亮机但键盘控制模块不对用不了。根本问题我觉得是那个电容和ec坏了,原bios不刷估计也没事,猜测。楼主辛苦

网友:
买不到的ie,就只能换了

网友:
发现I3以下的机器  EC坏的较多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WINHEX用的牛牛的,直接可以提取BIOS!

网友:
这种问题头一次遇到 不能通用呀 学习了

网友:
这个 还是经典的   我也是一般 看后缀的 少  除了 特殊的

网友U:
为神马要取IO 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为神马要取IO 求解答

短路了肯定要取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pu1是ec吧?我觉得问题是换上去的ec与原来的有差别不读bios程序,刷了之后亮机但键盘控制模块不对用不了。 ...

原BIOS没坏,只是为了判断换IO后是不是BIOS问题引起键盘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应该是芯片后缀不同的问题,楼主,你能确定前面换上的芯片绝对好的吗?

那芯片是好的,后面遇到一台DELL的装上正常使用

网友:
分析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刚好也修到同样的问题,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