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白屏怎么办?

楼主(2016-06-07):
笔记本开机白屏,屏供电有,屏线没问题

网友A:
查一下显卡条件  查一下屏的各项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条件  查一下屏的各项条件

好的,我怀疑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条件  查一下屏的各项条件

我怀疑是屏问题

网友:
整个底色是白色就要查3.3LCD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换屏试试

网友:
我也怀疑是屏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下了

网友:
一般 先换屏 或 单点下 屏试试,  先易后难

网友:
楼主怀疑就换个屏排除下

网友:
直接换屏测试

网友:
为什么不换屏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屏3.3   都有吗      屏换过了没有

网友:
换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那就换屏试下吧

网友:
维修原则先代换排除,先换屏试试

网友(2016-07-11):
屏幕有没有代换试试

网友:
第一时间就要代换屏看下了,,,

网友:
首先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显示,如果外接有显示再排除屏、屏线、最后排除显卡!

网友:
机子型号?前几天碰到台Y460的,开机白屏。最后确定是屏问题,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
我之前有个LENOVO 的一体机 开机灯管亮 无显示 外接正常 最后是 屏线输出三极管短路 取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