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侠师傅看看 为什么这个二极管导通,会拉低 红点电压?

楼主(2016-06-07):
各侠师傅看看 为什么这个二极管导通,会拉低 红点电压?

网友:
显示器高压板电路

网友:
4148开关二极管  导通时 红点下降 Q809  G 下降  Q809  D 上升

网友A:
导通了肯定就拉低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通了肯定就拉低了呗!!

经过电容吗?

网友:
导通就是短路了,这个电路功耗大了就拉低电压。电压电流足的就烧了

网友:
小心斑竹禁烟.........

网友:
都是大神呀,我现在就在研究电路图和主板维修的,我受益匪浅

网友:
会不会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