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代工的清华同方H61H2-CM V1.0无CPU供电(目前怀疑到桥了大神给意见)

楼主(2016-06-07):
直入主题哈~!!红字部分是疑问希望大神解答下:上真U测量数据如下:
内存供电:1.49V 正常的
1.05V桥供电:1.10V(稍微高了点正常吗?这是疑问一
PLL供电:1.81V正常
总线供电:1.05V 正常
VCCA:0.92V正常
CPU供电:0V  不正常   PS:上假负载有1.01V CPU供电

ISL6364 ,CPU供电芯片条件如下:
VCC供电35脚测量:5.09V 默认正常 (这个供电是否正常,看上面的图纸来源于+VCC 我记得+vcc好像是3V 疑问二)
EN_VTT:1.04V正常
SVID:10  11  12脚都有1.04V正常
测到这里我换了个绝对是好的ISL6364 结果还是一样。 暂且不管这边了,根据时序来:找到时序图:

IO 19脚收到ATX_PWRGD后 发出PWRGD 1 2 3给桥,也就是给桥里面的PWROK(APWROK)信号
测量 IO19脚已经收到ATXPWRGD 5.09V电压。

目标换到IO上:

测量PWRGD1 PWRGD2 PWRGD3都是 0V不正常,这里先换个IO,故障依旧,看来是后面拉低了。(时序图加后面的测量看出来这个板子采用的是PWRGD3, 1 2都是空的)

下面看桥有没有收到APWROK,看下面桥的图片

桥APWROK由PWRGD转化而来,PWRGD又进入桥另一点(BJ38)改名PWROK。
图纸搜索PWRGD经过,看看经过哪些地方进入桥的,收到如下全部经过的元件:
一:

在MN13 D极测量WPRGD 为 0V 不正常。
PWRGD收到MN13控制,同时连接到SC63 R42,实际SC63 R42没有安装,拆掉MN13还是0V。
二:

这里看出PWRGD是由+VCC3分压而来,测量R45 1端是0V,2端有3.36V (以为问题找到了。)这里拆掉R31改分压为上拉,更换R31 R45都无效果。
电阻R43实际没装。R28更换后还是0V
到这里PWRGD经过的地方都查了。。PWRGD还是0V
IO换过  ISL6364换过 BIOS刷了,桥25M晶振也换了。到这里怀疑是桥本身拉低了PWRGD。大神门我应该干桥嘛?没BGA啊

补充内容 (2016-6-9 15:49):
此版放弃,不休了。

网友:
bios刷了 就干桥

网友:
刷了2个BIOS。 更换的配件都保证是好的

网友:
svid不是测电压。要测波形。。。
PROCPWRGD测下有无

网友:
切了R45 1端的线判断是不是桥拉低了

网友A:
SVID测下波形,我觉得问题应该是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测下波形,我觉得问题应该是这里

没波波 今天忙 晚上看下PROCPWRGD有没有 感觉这个在PWRGD之后。。肯定也没有

网友B:
先还是搞个程序再说,不行加焊SB看看。

网友C:
惭愧,跟楼主学了不少东西,感觉这个换了U就乘PCH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惭愧,跟楼主学了不少东西,感觉这个换了U就乘PCH一个了,

U好的啊。。。我老怕烧我的U 别的板子都一次亮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还是搞个程序再说,不行加焊SB看看。

等下按饼哥的意思搞下。。没示波器 没BGA。。。新手自学 难

网友:
上假负载有电压的话    估计问题出在SVID  和PROPWRGD上

网友:
查供电条件 有图纸最好

网友:
楼主你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230&mobile=2估计也是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