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本地网卡无法识别

楼主(2016-06-07):
本地网卡无法识别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PCIE_ENET_R2D_C_P PCIE_ENET_R2D_C_N 这2个有波形 PCIE_ENET_D2R_N 只有它有波形 PCIE_ENET_D2R_P无波形   有哪位给个思路看还有那些工作条件不对

网友A:
先检查网卡自身的供电是否正常。25M是否正常。
再检查复位
时钟你已经测过OK。
剩下换网卡不行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网卡自身的供电是否正常。25M是否正常。
再检查复位
时钟你已经测过OK。

AVDDH  VDDO SR_VDD SR_VDDP 都正常3.3v  AVDDL PCIE_PLLVDDL  GPHY_PLLVDDL VDDC 网卡自身1.2v正常 25HZ时钟正常  PERST*复位3.3v  想问下这个信号没有电压想问下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ENET_LOW_PWR  BCM57765 的4脚 查是单桥过来的

网友:
只有它有波形 PCIE_ENET_D2R_N有波形正常不?

网友:
就有些机器死活找不到声卡网卡

网友:
貌似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

谢啦 不要沉了啊

网友:
主要想了解下是不是还有那些关键信号没有测试到 苹果的机器修的相对少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网卡自身的供电是否正常。25M是否正常。
再检查复位
时钟你已经测过OK。

饼哥已经说的这么明白了,  而且你已经说了复位没电压   当然不正常了    既然从桥的四脚出来  换桥吧   跑线路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苹果机器修过一台摔过的机器,屏都碎了,机器修好了居然不修最后还给它还原了,帮不了你

网友:
好高大上,看不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