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换电源芯片ic

楼主(2016-06-07):
我有快华硕P8875-M LE板 老实烧坏CPU的场管 想换掉这个电源ic可是没有这个ic是ASP1102 可以用什么ic代换吗?

网友:
一般屡烧可以下管以前换掉,不过芯片可能性大点。建议原值代换

网友:
我的是上电4pin保护  要换IC 6566  看别的料板全是6322的  好坑  脚数量都不一样  没得换 只能放着了

网友:
老是烧的话最好上下管一起换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最好不要代换,原型号换好点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最好是不要代换   引脚多 功能多   还是原型号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