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 电流1.2卡住

楼主(2016-06-07):
拆完测量主板电池没有电,换掉测量电池电压被拉低,测量到硬盘下面有个电容短路,马上换上,开机电流还是卡在1.2,BIOS刷过,北桥也做过,还是一样

网友:
有大电容没,也要考虑南桥,CPU也换掉试试。

网友:
各路供电查过了吗?都正常吗? 既然有短路,很可能此时已经有供电不正常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从主板电池电压被拉低了,从这里着手查下去,不然不知道从和下手检修。

网友:
是独显吗?用风枪加热下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先加两个上去试试

网友:
有硬件缺供电吧

网友:
有没NEC大电容的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这个假焊没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桥坏啦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拆NEC 大电容

网友:
楼主三板斧通病都玩完了
那就老实查条件啊

网友:
为何不动下显卡试试

网友:
看看要是有NEC大电容的话不多说先干了再说,奇葩问题非常多的

网友:
有没有跳变  内存条呢

网友:
CPU 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