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 5537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6-07):
DELL LA 9984p 不定时掉电 能亮机 偶尔能进系统 各位看看大概什么问题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显卡吧,这个要测试的。

网友:
温度高不高, PE掉不掉,之前有修过什么吗,

网友:
这个可能性许多 ,希望楼主提供一下数据

网友:
掉电是个比较难修的故障,也有可能是哪一个电压不稳定。所以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