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68P-DS3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7):
昨天修到一台机器,主板是GA-Z68P-DS3 REV:2.0的板子,接机报价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取出主板后裸板,能触发,但马上掉电了,然后反复自动上电 掉电,断开电源,打各大供电阻值,居然都正常,是不是缺供电导致掉电了?上电测量各主供电,除CPU供电外的其它主供电都正常,没有CPU供电肯定会掉电啦,开始修CPU供电,打CPU供电MOS管阻正常,接下来测电源管理芯片(ISL6364CRZ)的条件,供电5v有,EN_PWR:1.06v,其它的没测了,手上正好有这个ISL6364CRZ,先换个试试看,换完后还是不出CPU供电,没什么思路了,到底缺什么电压呢,上迅维搜了一下,这个板的贴子很少,没有可参考的思路,有一个哥们也跟我一样的问题,他发贴求助,貌似也没得到解决,然后还是接着在论坛搜,在搜到一个贴子H61M-DS2 REV2.0无CPU供电,他也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还是不出CPU供电,但他最后找到原因是VCCSA的问题,参考这个思路看看

我这个板的VCCSA是MOS管Q12提供的,测Q12的S极0.56V,D极1.04V,G极1.几V到4.几V跳变,这个VCCSA电压应该在0.85V/0.925V,这个只有0.56V明显不对,CPU缺这个电压掉电,Q12受控于U15(一个324运放),既然14脚电压会跳变,应该是输入端的问题,反向输入端0.56V,不跳变,那就是正向输入端的问题(怕324有问题,先更换了一个324试了 一下还是一样的),打12脚阻值,这下发现问题了阻值很低0.06,拆了BC20还是一样,那就是2_5LEVEL对地短路了,应该是哪个电容短路导致,接下来就是量了324旁边的电容,量到Q79旁边一个大贴片电容时,发现阻值只是50,这个电容和Q79的C,R相通,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这里是5VSB转2_5LEVEL的,短路的电容就是BC259,把它拆了量还是50,说明它短路了,再测板上,不短了,324的12脚阻也恢复正常了,换上BC259后,再通电,发现不掉电了,再测MOS管Q12,G极3.88V,D极1.04V,S极0.92V,也正常跑码了,到此维修完毕。各位看官麻烦给加点分啊,谢谢啦。如果以后再碰到样的问题就可以当通病搞了最后附上亮机BIOS和图纸

GA-Z68P-DS3 Rev.1.0(密码:rmadept).pdf

密码在文件名里面有

GA-Z68P-DS3 (rev. 2.0).rar

网友A:
有图纸 还是挺好弄的   万能的迅维又一次让你受益了

网友B:
我有2个掉电的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 还是挺好弄的   万能的迅维又一次让你受益了

是的,非常感谢迅维助我们成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2个掉电的没修好

你那个是什么情况,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嘛

网友C:
掉电的有些还是比较好搞得

网友D:
SA电在CPU供电前,LZ这个思路是不错的。

网友E:
万能的迅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有些还是比较好搞得

是的,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电在CPU供电前,LZ这个思路是不错的。

谢谢支持,新手成长中,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能的迅维呀。

迅维是万能的

网友:
版不能加分,只能给你点赞了!

网友F:
7/8/9/100系列的少,贴子少,资料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7/8/9/100系列的少,贴子少,资料少

是的,还要等等,呵呵

网友:
有点失望了,搞了半天还是修供电,以为是什么信号之类的,不过还是鼓励一下

网友:
之前修过一例这个板,不过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图纸收藏了

网友:
原来是VCCSA没出学习了

网友G:
触电掉电主板不好测,有的板子,通过拉低PG信号可以不掉电,这样好测一点。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搞啊,不过也要熟悉主板的工作流程,在没有遇到相同问题时自己知道怎么搞

网友H:
楼主这个缺供电应该反复重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缺供电应该反复重起吧

是的,就是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触电掉电主板不好测,有的板子,通过拉低PG信号可以不掉电,这样好测一点。

其实掉电可以通过人为干扰时序,把故障范围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触电掉电主板不好测,有的板子,通过拉低PG信号可以不掉电,这样好测一点。

这位兄台,高手啊,深藏不露啊!

网友I:
你的回复有点意思,全是表情,你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测量掉电前的瞬时电压

网友J:
上次也碰到这个板子不出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有,电源芯片都工作正常,bios被人刷过,一下没什么思路

网友K:
上拉电阻 上面那部出问题了这个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L:
谢谢支持,新手成长中,呵呵

网友M:
vccsa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拉电阻 上面那部出问题了这个没有图纸不好搞

是的,有图纸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也碰到这个板子不出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有,电源芯片都工作正常,bios被人刷过,一下没什么思路

哪个PG不正常吧,缺信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vccsa是什么信号的~~~~

这个是给CPU的一个供电,没有这个电压不出CPU供电,有VTT_CPU电压后才出来的一个电压,至于给CPU里面的哪个模块供电,我也还不确定,所以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下载下来保存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支持,新手成长中,呵呵

您是大师级呀,呵呵,多多向您学习

网友:
掉电主板不那么好修

网友N:
技嘉掉电差不多 图纸收下了

网友O:
高手啊,现在我见到主板只修电压,别的问题都无从下手

网友P:
图挂了还是我网络慢?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手啊,现在我见到主板只修电压,别的问题都无从下手

也没有啊,我也算是新手,慢慢来   都有个成长过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P:
图挂了还是我网络慢?看不到图。

不是,可能是我把空间相册删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技嘉掉电差不多 图纸收下了

实地的高手呀

网友Q:
首先应该按照上电时序维修,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首先应该按照上电时序维修,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R:
55以上的板子就是掉电测电压费劲,之前看过一个贴子,说短路O_PW G D会不掉电,试了不灵,有谁知道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55以上的板子就是掉电测电压费劲,之前看过一个贴子,说短路O_PW G D会不掉电,试了不灵,有谁知道分享一下 ...

你这个是属于人为干扰时序,以缩小故障范围,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R:
55以上的板子就是掉电测电压费劲,之前看过一个贴子,说短路O_PW G D会不掉电,试了不灵,有谁知道分享一下 ...

不光要看别人怎么做,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这样才会成长的

网友(2016-07-07):
非常厲害~

手邊也有一片!

來研究一下!

网友:
【迅维】大部分都是搞en的多搞其他信号的不多加分

网友S(2016-09-05):
我手头有块上内存就掉电的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手头有块上内存就掉电的还没有修好

上内存掉电,不上就不掉吗

网友:
很好的图纸,我也要了

网友:
电容短路所致的,不太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回复有点意思,全是表情,你想表达什么呢

估计是简单啊

网友: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

网友T:
万能基地 基地万能

网友U:
学习了,这板好少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万能基地 基地万能

你这个6分屏  是找不到问题 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学习了,这板好少看到了

意思是你以前经常修这样的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