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进水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6-07):
一般来说。我不会发一些供电芯片维修的贴子的,但是这个感觉有点意思。就发出来大家看下

机器版号是NM-A043。来的时候是待机0.003。发现待机芯片TPS51225那边进了一点水。

清理了之后,发现腐蚀的还好,就是TPS51225的第12脚VIN腐蚀断线了(但是你以为就是接线就好了吗?那我还发个毛的贴)

拆掉芯片,清洁好主板,芯片用刀刮干净,焊上去,VIN飞线飞好。

发现插上电源待机0.16左右。(这种情况不要盲目的换芯片,先看3V.5V的开启出来没。和51125是一个故事)

量3V和5V开启都为3.3。因为进水,所以直接找板拆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

看样子不是板了。量LDO3,LDO5。都正常。然后量芯片旁边的0欧电阻,发现LDO转换VL的电阻挂了,

找一个换上去。以为就好了,哪知道插电电流0.4.0.6。最高到0.8

怕是3v.5v后级的问题,断开PJ点。发现还是一样。

然后看主板,也没什么腐蚀的啊。怀疑拆的芯片有问题

然后买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那就确定不是芯片的事了

然后开始查。(一共就那个20个脚。一个量一下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怕断线。各个上下管控制级的脚。FB都正常。怕FB电阻变质,特地拆开了量,阻值都正常

然后停下来思考。供电,开启,FB,都正常。滤波电容不会照成电流这么大,那就只有MOS管了

然后看11脚的下管控制级脚和12脚VIN相连,是不是进水腐蚀的时候会短接一下。然后发现果然S级到D级阻值为44

最后换一个搞定。

新手可以看下。这个基本是PWM电路的维修教科书级的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