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款A1466 都来看看是不是CPU挂了

楼主(2016-06-07):
接到一机12年款A1466 开机不显,上电没跳变有时候直接到0.7左右不亮机测了下电压都出来了。基本都是到0.18左右就掉了。因为开始有时候能上到0.7测量到了CPU电压所以就没去测量阻值,就直接加焊了EC故障不变,不过试了好几次都没有遇到上电到0.7了只到0.18左右就掉了,然后反复几次就一直0.18左右,量了下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就CPU电压没有出来。测了下CPU供电阻值只有4欧左右,是否CPU短路了,直接加电1V左右烧刚好电流到0.7左右。对比了其它AIR料板有CPU的,都15欧左右,加电也就0.35左右。有没有测量过12年这款820-3209-A这款CPU供电阻值的朋友帮忙参考下是否CPU挂了。

网友:
CPU 越好阻止就越小的啊·········你这样搞会不会把CPU搞挂啊···

网友A:
CPU 越好阻止就越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越好阻止就越小的啊

应该不对啊,手上有13款的CPU更好,阻值也是16左右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个 换CPU的好了

网友:
我的0.35 阻值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我的i5  阻值2欧不到   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