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Z07MB6EO (奶牛)维修案例 我要上精华!

楼主(2016-06-07):
3月去【迅维】 6月毕业, 过程不提多酸爽   努力就会有回报!
版号 :DAOZ07MB6EO REV:E
现象 :大短  不触发  掉电  (修复好后时亮时不亮)

拿到手里看外观没有什么明显异常  然后打值测公共点短路  最后断定集显供电上下管烧穿  换好上下管 公共点打值正常 .(各位别着急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我就不发帖子了  哈哈哈,)集显供电芯片也断定坏,换上好!
公共点打值正常了  我没急着上电 测了其他电感阻值是否正常  !5VPCU阻值0.7 绝对不正常 上下管测正常 把电感后端抬起来看看前级问题还是后期的问题,最后判断为后级出的问题, 查图纸5VPCU得去处 ,最后断定CPU供电芯片IMVP ISL6264芯片坏拉低5V电感阻值, (换之 5V电感阻值正常)

打值正常了开始上电,不触发
测3V 5V 正常, 按不触发修吧   我这个人比较懒 不爱顺这规矩来查EC的待机条件,直接查NBSWON# 也是碰巧吧 测开关针电压不正常(测阻值正常)测R21脚也为3V
由此断定EC坏!(换上后 开关针电压正常
上电!按下开关后 EC如果正常 D7负极为高电平 (EC正常

按下开关 电流还是不正常 (跳了0.2A)然后又和以前一样
开始测桥的条件吧,各电压

测+5V_S5  +3V_S5  +1.2V_S5   测到PQ10  2脚按下开关后EC发出的S5_ON拉低PQ10的2脚 发出1.2_S5电压  (实测没电压)

追1.2V_S5的来源是一个线性稳压器   4脚VPP(5V)  3脚VIN(3V)  2叫EN(3V) 不输出电压 1.2V_S5  断定 此线性稳压器坏 (换上后电压1.2V_S5发出)

接电源触发后上电 ,后掉电,以HWPG为切点,断各路PG 最后断定内存供电芯片(RT8207坏)

换上后把EC旁的2级管补上  后上电,电流跑到1.2A 当心心里想 修好了,!

但是装机时 发现时亮时不亮 最后刷BIOS

此机完美修复,!

是我图片发的太多还是我不会发帖呢, 为什么后面的图片都上传不了了, 亮机图和坏件就是传不上去,!!
!

鼓励鼓励我把, 毕竟我没下载分了!

网友:
迅维出来不错

网友:
有钱收就是任性!

网友:
感谢楼主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板到底经历了什么坎坷   坏了这么多  直接市电  还是泡水里了

网友:
坏那么多

网友:
上管击穿芯片必换

网友:
估计是电压过高引起的,要不能烧那么多元器件吗

网友:
技术这么厉害 可能天分有很大的因素

网友A:
这是AMD的机吧? 烧了U供电,1.2待机芯片,,内存供电,但是EC为什么也坏了呢,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不错的

网友:
维修思路真顺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实地培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备货的芯片有点全啊

网友:
这机器坏的是真多啊,难为楼主了

网友:
修这机器得多少钱

网友:
我之前修个板子 公共点短路 35v后级短路 板层烧穿 供电芯片换了5个 网卡也烧了 桥也烧了 修起来灰屏 最后换了显卡才好  仁宝的板子烧的厉害

网友:
楼主去迅维学习之前做维修多久了
这个技术经验不像是刚学习出来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这算6个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好牛B呀,实地出来的这么牛?又会涌现出一批去实地的,楼主的技术是最好的验证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坏这么多都能修好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幸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MD的机吧? 烧了U供电,1.2待机芯片,,内存供电,但是EC为什么也坏了呢,

又一个隐居高手。。。。。

网友:
真是一块不错的练手板

网友:
我去,坏了这么多件。

网友:
东西坏的真多。。修好就是好

网友:
努力就会有回报

网友:
你真牛坏那么多地方你也搞定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以加分 , 还希望楼主多多发帖  ;来分享维修经验 。

网友:
小师弟青出于蓝,基本功扎实

网友:
看来实地学的基础还是可以啊

网友:
时亮时不亮和BIOS也有关系

网友:
坏件中那个小的黄的是稳压二级管吗

网友:
主板上的芯片你都换完了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烧了那么多,我想说你运气还是比较好的,毕竟修好了,我这两天遇到的进水大短,3VSUS把桥下面的PCB板都烧短路了,折腾到最后白忙了。

网友:
烧的东西挺多呀  楼主在【迅维】学的不错 看来是下工夫了  有的人怎么教 不下功夫脑子不开窍  也没办法

网友B:
集显供电芯片也断定坏,换上好! 怎么判断的?
查图纸5VPCU得去处 ,最后断定CPU供电芯片 怎么断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芯片也断定坏,换上好! 怎么判断的?
查图纸5VPCU得去处 ,最后断定CPU供电芯片 怎么断定的??

过程不用写 , 结果对就行了吧,  帖子好写 板子多难修 估计不说都知道吧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学习了 ,谢谢楼主~!学习了 ,谢谢楼主~!学习了 ,谢谢楼主~!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看换下的一堆配件就可以精华帖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随随便便都是精华

网友:
一家伙 坏了这么多

网友: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修好的

网友C: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修好的呢?

网友:
楼主修机都有备用芯片吗?维修的故障点判定就是准,方法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修好的呢?

不算等件,俩个小时,

网友:
这么多问题一般人就麻烦了……。

网友D:
查EC的待机条件,直接查NBSWON# ,楼主又查了桥的工作条件。楼主和大家都会了。请教大家EC和桥的工作条件大全。

网友E:
机器怎么烧这么多东西啊,居然BIOS程序也坏了

网友F:
估计是电压过高引起的,迅维出来的不错。

网友:
楼主非常厉害这机器都能修好赞

网友G:
好久没见过这样的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久没见过这样的本了

也是幸运,  这种板子 故障比较直观,单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电压过高引起的,迅维出来的不错。

看个人能力,看拼命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怎么烧这么多东西啊,居然BIOS程序也坏了

巧合吧, 故障算是明显 所以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EC的待机条件,直接查NBSWON# ,楼主又查了桥的工作条件。楼主和大家都会了。请教大家EC和桥的工作条件大全 ...

  陆续关注我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心头疼修这样的。

哈哈哈,  一个故障接一个故障,修好了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换做我,修了这么多早就崩溃了

耐心点,没有学不会修不明白的板子

网友:
其[实有点我一直没有明白,BIOS 为什么总在这个情况下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耐心点,没有学不会修不明白的板子

恩,也倒是,我要努力了

网友K:
楼主写的很好,但是新手有点不明白,你是怎么发现1.2_s5没电压呢?

网友:
阿弥陀佛,怎么坏那么多件。得沉住气修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楼主写的很好,但是新手有点不明白,你是怎么发现1.2_s5没电压呢?

帖子里说明了  看时序图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帖子里说明了  看时序图 ,!

那请问楼主,这芯片组是AMD的吧?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厉害啊!哈哈

网友:
厉害,烧这么多东西,这修好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