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文祥E520主机 有保护卡 做不进系统 请教一下

楼主(2016-06-07):
有事您Q我

机型:方正 文祥E520台式机
问题:带保护卡 做不进系统 主板上没插PCI保护卡 不知道怎么搞了

客户拿来6台 都是学校的 要做系统 但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上百度也查了 自己尝试了没有用 也试过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做 挂在别的电脑可以进PE 可以GHOST 但是GHOST完 重启后一个光标一直闪 如果硬盘挂在本机 连PE都进不了

注意:机子拿回来的时候 开机到一半就是一个光标在闪 进不了系统

每次开机都出现方正软件保护卡并有三个选项:
按ESC退出
Spacebar切换进度
按HOME键进入管理菜单

我按HOME进入管理菜单 就会出现一个光标一直闪

之前有看到一个破解保护卡的软件 叫“Clear”我下载解压下来 复制到U盘启动盘 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想试试 但是进入DOS 不晓得怎么用 请教各位一下 并且如果有好的建议 拜托分享一下 如果是要刷BIOS 我还不会 并且也没有刷BIOS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别的办法

补充内容 (2016-6-10 16:00):
问题已解决:
1. 把方正机子里面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面进PE(原来进不了PE 进不了系统)
2. 将硬盘低格
3. 分区并重写主引导记录
4. 继续在这个电脑GHOST
5. GHOST完毕 将硬盘放回方正电脑
6. 等待系统安装完毕

网友A:
弄定了没有的哟,你把主板上面cpu附近有一个序列号拍照一下,我找维修站的朋友跟你下一个bios ,上次我就找的他搞定了,只可惜当时没有把bios保存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定了没有的哟,你把主板上面cpu附近有一个序列号拍照一下,我找维修站的朋友跟你下一个bios ,上次我就找的 ...

拍的照片 发布出去 说是大小限制 可明明很小啊 我给你发序列号吧!
你看是哪个
N15235
G31MXP
UY31037007837
还有能不能麻烦教一下怎么刷BIOS 自己从来没刷过!
谢谢你了!

网友B:
估计是硬盘逻辑锁吧?试试低格或者MHDD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硬盘逻辑锁吧?试试低格或者MHDD擦除。

怎么低格啊?

网友C:
进BIOS,关闭保护功能

网友:
是什么保护卡,是还原卡吗

网友D:
还原卡的话把硬盘用DM分区软件清零一下,再把MBR重写一下就可以,不用硬盘低格.我想其他的保护卡跟还原卡原理也差不多

网友:
现在的PE里都有低格的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关闭保护功能

进去 没有找到那个Founder什么什么的 我看到个差不多的关闭了 不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原卡的话把硬盘用DM分区软件清零一下,再把MBR重写一下就可以,不用硬盘低格.我想其他的保护卡跟还原卡原理 ...

不知道什么保护卡 主板PCI上面什么都没插 我也老觉着是主板BIOS上的 因为我换了一个硬盘 除了开机时不显示方正软件保护卡那个界面 但同样是进不了PE 开不了机 一个光标一直闪!我也尝试了吧方正机子的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面 可以进PE GHOST完了 还是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保护卡 主板PCI上面什么都没插 我也老觉着是主板BIOS上的 因为我换了一个硬盘 除了开机时不显 ...

BIOS里还要设置一下

网友:
从新分区删除隐藏分区

网友F:
把还原卡拆掉,然后低格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还原卡拆掉,然后低格一点就可以了

主板没有还原卡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
跟我想得差不多!这都是在硬盘BIOS引导里写入一段程序来接管BIOS引导!重新低格分区就能解决!只是厂商或某些企还会把一些东西写入BIOS里,让你无法在本机操控!还个机子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还原卡拆掉,然后低格一点就可以了

一般都安装在网卡上,不过解决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