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10DN 怎么拆机?怎么把电源板拆出来?电源板在最里面.........

楼主(2016-06-07):
B410DN 怎么拆机?怎么把电源板拆出来?电源板在最里面.........

网友:
耐心的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可以拆开的地方

网友A:
网上搜这型号的拆机图吧 这样拆不出来

网友B:
列表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列表机吗???

黑白激光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这型号的拆机图吧 这样拆不出来

百度搜索没有找到

网友:
这种少见的机型只能是自己慢慢研究了

网友C:
只能一点一点慢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一点一点慢慢试

只能这样了 我遇到不会拆的慢慢研究

网友D:
是黑白的激光一体打印机,由于是第一次碰到,差不多都要全给拆开了,结果发现只需要拆左半部,电源板下面是一个铁板,铁板四边是卡扣的,把卡扣拆下直接可以抽出来,哎....涨教训了,,拆装就用了3个小时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黑白的激光一体打印机,由于是第一次碰到,差不多都要全给拆开了,结果发现只需要拆左半部,电源板下面 ...

哦哦  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