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品牌nvdia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06-07):
上午有个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说是不开机,一般来说就是内存不过等等。。。

先测试一下,按开机键,风扇都不转,丫的确实是不开机...

先找个电源试试,还是不行,那就是主板咯

我说,先放这里吧,如果价格超过【灰棕】,我就给你打电话换主板吧,他说行

主板拆下来,打阻值,电源部分无短路。

插上电源,测量 sb5.0 正常

开机针0.9v 这个正常要3.3V,问题就在这里,追开机针发现有一个小电阻,看不清大概是220左右吧,更换后开机!!

网友:
补充一下,一端5V 一端0.9V 拆下测量无穷大!

网友:
简单明了.又吃票子了

网友A:
好几天没开单了,羡慕

网友B:
按理说 那个电阻坏应该是自动上电掉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 那个电阻坏应该是自动上电掉电呀

电压不够,但是会跳变   应该不够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够,但是会跳变   应该不够触发吧

还有一次也是电压不够 换了个相连的pnp管 OK 了

网友:
是的,按理来讲是要自动上电的,电阻不良导致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天没开单了,羡慕

半个月没有开单了

网友:
哎 都好长时间没有开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 那个电阻坏应该是自动上电掉电呀

开关针的电压低,不会自动上电吧?它没跳变。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了

网友:
新手不太像吧

网友:
之前是遇到一个撞件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跑线路吧

网友:
这个是直接5V过去吗?那电阻换好后是否开关是5V?不是3.3V吧

网友:
给你的灰棕点个赞  大家都要向楼主学习   那个电阻  是开关针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
楼主不错学习了
追查到电阻换了好了你测量电阻病正常吗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自动触发 跑马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