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7):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维修一例

  同行的一台华硕A45V笔记本,说是待机电流0.156A,开机电流0.460A,加焊了南桥,但是还是没有用,让我帮忙维修。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 图1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 图2

  拿到华硕A45V笔记本后,拆机,插上电源测主板待机和开机电流跟同行描述的一致。

  从思路上来讲,这是很明显的CPU没有供电,电流检测到内存上就没有过。确定了维修思路,下面接着查阻值,先打CPU上的阻值,明显两个供电的电感没有,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就继续往下查。

  先是把电感拆下来,测量电感的阻值,正常;开机,测试供电芯片,注意的是一定要把之前拆下电感记得加焊回去,供电芯片正常。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 图3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 图4

  装完之后发现,电流偏高了,0.530A。可能是哪个元件需要加热,既然知道了问题的关键,那就继续查看一下板子。

  再认真查看了一下板子,发现板子CPU底座附近,PC1120下面有腐化的地方,拿洗板水将腐化的地方清洗干净。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 图5

  洗完后,用风枪将其吹干。再通电测试,故障排除,一切OK,完美亮机。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 图6

华硕A45V CPU没有供电故障 图7

总结:

  一句话:电脑不难修,重在观察!

网友:
嗯,维修不难,重在细心!

网友A:
还是一句话,请楼主戒烟吧!

网友:
嗯,维修不难,重在细心

网友:
外加一条,必须懂电路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喽??哈哈 也是细心很重要

网友:
楼上  。0.156不是短路   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句话,请楼主戒烟吧!

你是从一个打火机看出楼主吸烟的 ?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看似浮云,实则神马

网友:
那是挺脏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修,就是一个很小的电容腐化了

网友:
迅维现是高手云集啊,值得学习

网友:
但是待机0.15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要是有图纸分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从一个打火机看出楼主吸烟的 ?

何止打火机啊,下面还有烟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何止打火机啊,下面还有烟盒

我  靠  你们看帖真仔细  服了

网友:
说得没错,搞维修还是要细心点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  靠  你们看帖真仔细  服了

我如果说一句,抽烟生孩子没屁眼,你说楼主能看到这条消息吗?  其实维修需要眼力,稳准狠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怀疑短路呢?待机0.156

网友:
待机有那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如果说一句,抽烟生孩子没屁眼,你说楼主能看到这条消息吗?  其实维修需要眼力,稳准狠

兄弟  但愿你明天还能活着回复我一条消息   躲好点  别让楼主找到你了  他正在买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但愿你明天还能活着回复我一条消息   躲好点  别让楼主找到你了  他正在买刀

我的意思是英明的楼主一定会发现这是在捧他说他眼力好

网友:
这活干的细心漂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英明的楼主一定会发现这是在捧他说他眼力好

我帮你祈祷楼主不要顺便发现了其它什么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祈祷楼主不要顺便发现了其它什么  好吧。

你是不是闲  闲帮我分析一下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祈祷楼主不要顺便发现了其它什么  好吧。

你干嘛帮我祈祷呀,对我真好啊,大兄弟,谢谢你!好吧,上班确实不忙 ,期待你的求助帖

网友:
一定要会分析电路的,不然很难修的

网友:
那个电容没坏么

网友:
  一个板搞这么久估计给我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