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飞线一般用什么胶布固定飞线呢?

楼主(2016-06-07):
醋酸胶布还是金手指胶带啊?

网友:
绿漆可以绝缘

网友:
只要符合绝缘的能固定线的就行

网友:
听说绿油以后去不掉的。。。给鼠标用,以后换微动用绿油就麻烦了。算了随便用金手指胶布粘粘好了

网友:
绝缘的胶带

网友:
热熔胶就行

网友:
很多的都可以  。只要可以绝缘 可以啦

网友A:
有耐高温的黄色胶布,迅维都有卖的,可以上网站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耐高温的黄色胶布,迅维都有卖的,可以上网站看下.

我也觉得这个或者比醋酸胶布好点,醋酸胶布时间长了可能产生腐蚀

网友:
耐高温胶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或者比醋酸胶布好点,醋酸胶布时间长了可能产生腐蚀

是的,我们贴板上,不用那个黑色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贴板上,不用那个黑色胶带

可以用绿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