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BIOS,是要解压这个1M的文件来刷吗?

楼主(2016-06-07):
请问这种BIOS,是要解压这个1M的文件来刷吗?   还是直接刷这个压缩包

网友A:
就是解压那个1M的ROM的文件刷就可以了

网友:
用编程器直接就刷那1M的,其他都是在系统下刷的辅助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解压那个1M的ROM的文件刷就可以了

谢谢请问这

网友:
编程器直接刷那1M的

网友:
解压出这个1M文件,直接刷就行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话就是那个ROM文件,你下载的这个是在系统下面升级的。

网友:
楼主是新手???直接刷1M的   其它的是在系统下在线升级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