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3370B液晶电视背光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7):
接修同行一台TCL L32F3370B液晶电视,
开机发现屏幕不亮,据同行介绍说是有声音无图像,测量屏供电及LVDS信号电压正常,接着去测量恒流板上面的灯条插头,发现每三个线之间都没有电压降,
于是判断背光没有开启。
接着去测量恒流板上面的这个插头
发现背光开启信号(BL-ON)和亮度调整信号(DIM PWM)都有3V左右的电压,说明恒流板的控制信号正常,问题出现恒流板本身,于是我去测量Q649的基极,发现基极没有电压,分析电路可知,如果Q649基极没有电压,Q649将会截止,从而导致Q650截止,Q650截止会使Q601-Q612  Q617-Q628均截止(因为这些管子的基极没有电压)。这些管子截止就会使灯条供电形成不了回路,灯条肯定不亮。我想强行让Q649导通于是用镊子短路Q649的集电极与发射极,果然背光正常点亮,这说明就是Q649的基极没有电压是导致背光不亮的原因。什么原因导致Q649的基极没有电压呢?又分析电路得知:如果Q6355导通就会拉低Q649的基极电压,于是我试着断开Q635基极所接的稳压二极管后再开机,背光正常点亮。因为这个稳压管没有标稳压值,又加上背光能正常亮,这说明有可能是误保护。于是断开这个二极管不用,机器正常工作。
附上恒流板图纸及分析:

网友:
TCL恒流板 08-OE321C0-DR200AA

OE3210 08-OE321C0-DR200AA_20130724094831545.pdf

网友:
液晶电视原理分析的很好 大家应该加分

网友:
液晶电视机还没修过 原理和显示器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液晶电视 跟显示器  虽然差不了多少  但是光会修液晶的人   要是修液晶电视的电路故障  估计也是会抓瞎   楼主厉害  以加分

网友:
原理分析的很好

网友:
很好的分析,液晶电视的资料也很好

网友:
修电视背光不亮,如果有图纸,就成功了一半,楼主分析到位,受教了!

网友:
背光生压电路吧,能找到图纸少走弯路

网友:
版不能加分,只能给你点赞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没图纸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液晶的帖子很少发。希望楼主多发点这种精华。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就是精修,

网友:
楼主技术牛X,分析的很透彻,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楼主分析得非常好,看得出是维修界中的一位老司机

网友:
这个蛮给力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