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00双闪黄灯掉电维修流水记录帖

楼主(2016-06-07):
1.L700插上电源几秒后双闪黄灯不能开机,或者直接开机几秒后双闪黄灯掉电,不能充电  换充放电芯片 刷BIOS  换EC 最后AC SET_EC信号不正常!
总结:话说最开始已经测量出这个信号不正常,但自做聪明的想到这个线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相当于一个电阻,电阻并联电压低点也算正常!ACIN正常情况下是3.3,而这个2.6这个也走了弯路
2. B470插电0.2一看感觉就是铁壳有问题,直接拆机测量场管从芯片有异常换后待机正常,但集显装不上,换CPU后一切正常!
总结:当报价客户后 客户说我的只是集显用不了 而能开机主板没问题的吧。直接蒙B了 后来想想也有可能只不过一路有问题,最多开机电流大点!...你懂的最后收钱有点难!
3.HP TX2旋转屏笔记本上电到0.8左右掉电瞬间时钟复位都有LPC没波,AMD就是那三板斧,刷BIOS不行 加焊北桥 更换北桥显示正常!!

4.昂达N61P rev:5.00开机都正常不跑码,论坛找BIOS找不到,最后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5.01的刷后开机跑码亮机!
附上BIOS 昂达N61P

网友:
L700是东芝的机子吧?

网友:
你确定ac_set_ec是3.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