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DELL N4020待机短路

楼主(2016-06-07):
dell inspiron N4020待机时短路,待机电流0.22A。+5V_PWR上管发烫,但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为了缩小范围,将+5V_PWR和+3D3V_PWR上管拆下来对换(型号一样),结果直接好了,待机正常,开机显示。想了半天没弄明白原因。

网友:
修东西就是要脑子转得快

网友:
这种怕是会返修吧 直接换掉要好点

网友:
我有个掉电

网友:
有钱赚就行。 有时候修板就是说不清楚。不过楼主脑子可以,佩服

网友:
我晕,楼主写啥了你们一个个回复这么快,鄙视、。

网友:
这什么啊   都看不到

网友:
管子受热好的怕还是会回来的

网友A:
可能管子性能不良了,但没来得及坏

网友:
楼主写啥了你们一个个回复这么快 都没看到怎么修的 灌水吗

网友:
对换管子就好了?建议楼主换掉最好

网友:
发的啥玩意儿啊

网友B:
这个只能当一种检测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当一种检测手段。。

那你说检测出什么结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管子性能不良了,但没来得及坏

也可能管子里面有潮气,加热驱赶后彻底好了。

网友:
呵呵。运气真好

网友:
有可能是MOS管比你 放电了就好了  这种莫名其妙好的 也没法解释

网友:
这样也行啊!长知识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