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再修L197WA闪屏问题,搞定!

楼主(2016-06-07):
曾经有一个显示器,开机之后,联想logo出现之后,立马变灰(不是背光坏)....
上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577-1-1.html

上次有个显示器没修好,今天再弄出来试试。
12V 5V 3.3V正常,先改个驱动板,于是把2270板搞上,然后刷个程序,依然如此。。

不会真的是屏幕问题吧??

轻轻的扒开了逻辑板的衣服,看到她的逻辑芯片,但是无资料啊,没图啊,让我怎么修啊? 查电压?好,那就查电压吧,电压多少属于正常呢?

查了一圈,貌似没事,正好手上有一个碎的三星屏定都是双8 屏电压也一样,于是插上 量电压,记录。。。

然后把联想的屏搞上,再次测量。。。

果然,有一个点 电压不一样,于是把三星屏的原件,换上,再次开机,图像出来了! 不再灰屏了!

于是把原装的驱动板换上,结果问题依旧.....

看来老驱动板确实有问题......换!

然后,试机过程中听到有保护的那种声音,最终发现电源部分的高压板有轻微保护动作,于是,拆掉变压线圈

接上通用高压板,完美了!!!!

试了大概有2个小时,未出现任何问题.....

我想问题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呢?? 坏的这几个地方貌似都无直接关系吧?难道是电压突高??

附上小原件无码照,求名字,莫非是个稳压器?

网友A:
估计就是稳压器,好像也有MOS管长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稳压器,好像也有MOS管长这样的.

三端稳压器?

网友:
感觉是,这样子的最多,5V降3v,3V降2.5V,都是降压用.

网友:
看起来像1117

网友B:
5降3的管  给电源芯片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降3的管  给电源芯片供电

一语点破,有屏电路的资料么?理论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语点破,有屏电路的资料么?理论也行

没有的  大家都找不到  厂家都严格保密  资料不外泄  加上屏电路维修风险很大  搞不好还赔人家屏  很少有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语点破,有屏电路的资料么?理论也行

去百度搜下VGH等这些可能稍微有点帮助

网友:
屏电路  不是好搞的东西    一般修得人很少   除非专业修屏的  市面上大多数的维修店  都不修

网友:
看着像1117 应该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