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6-06-07):
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使用路由器无线上网,总是会出现断线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是路由器坏了呢?任何硬件设备使用久了都可能出现故障,而很多朋友家中的路由器基本都是一天到晚长期开着,使用时间久了,也容易导致出现硬件故障。那么我们如何看路由器是不是坏了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几种查看路由器好坏的方法,以供参考。

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图1

  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的方法:

  1、外观检查法

  如果使用中路由器断网,那么首先检查下,路由器上的电源指示灯、网络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果路由器内部有严重硬件故障,那么路由器即便是连接上电源,指示灯也不会正常显示。

  因此,最直观的看路由器接通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也可以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如果指示灯都不亮,那么可以确定路由器坏了。

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图2

  2、检测法

  有些路由器尽管坏了,但各项指示灯还是正常亮的,只是连接网络会断线或者极其不稳定,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Ping网络或者Ping路由器地址来判断。

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图3

  ①首先我们可以ping一下路由器地址,看看电脑与路由器之间的通信是否正常。具体方法如下:

  【Win】+【R】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ping 192.168.1.1 →完成后→点击【确定】。如图:

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图4

  上图为连接正常界面,如果电脑与路由器通信不正常,那么会提示有超值、找不到主机等提示,说明电脑访问路由器有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路由器坏了。

  ②还可以ping一下外部网络连接,检查是否可以正常上网,同样使用【Win】+【R】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键入:ping www.QQ.com -t→完成后→点击【确定】。如图:

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图5

  这里检测是我们电脑是否可以访问www.QQ.com网站,如果会出现超时或者断断续续的连接、找不到主机等提示,那么很可能是路由器坏了。

  为了进一步确认路由器是不是坏了,可将宽带网线从路由器中拔出,直接插在电脑上,然后使用拨号上网,之后再去ping一下外部网站,看看是否会出现掉包或者连接超时现象。

  如果使用拨号上网,ping的结果连接稳定,基本可以断定此前的路由器存在不稳定或者故障。另外,如果直接拨号,ping外部网站,也同样连接断断续续或者连接不上的话,那么应该就是网络线路问题。

  3、替换法

  如果有多个路由器,或者借一个路由器,将路由器替换过来,设置前先备份一下原路由器的配置。之后重新设置一下账号密码试试,如果一切正常,就可以确定之前那个路由器是坏的,如果问题依旧,那么问题就不在路由器身上,可能是其他设备问题,如猫或者宽带线路了。

如何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了 图6

  注意:在路由器设置前,要备份原路由器设置,方便路由器自行还原,以免造成路由器不能正常使用。

  如果确认是连接路由器上网容易掉线或者不稳定,使用拨号上网正常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路由器坏了。有些路由器可能坏的并不严重,比如由于内部发热太大导致,大家可以关闭电源,等会再试试,另外建议大家设置一下,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对于一些路由器小问题,可以得到自行恢复。

  通过以上介绍,相信大家都学会了判断路由器是不是坏的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妨按照以上思路一步步进行排查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解决了,楼主就给加分ddddd

网友A:
扫盲贴字?其实我只为那一分

网友:
应该发到电脑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盲贴字?其实我只为那一分

认真学习可以看明白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换了复位键就好了

网友:
ping网络连接怎么ping

网友:
直接复位重设试

网友:
我一般用这种方法

网友(2016-10-11):
学习了,很详细 >>

网友B:
方法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好    学习了

一般把猫上的网线插在电脑上拨号如果可以上网,路由器重新设置一次还是不可以就是路由器坏了

网友:
都看了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16-11-10):
做电脑基本的。。。

网友:
我家的路由器也是这样的,看到这篇文章终于知道了。

网友:
路由器很少坏的,一般重置一下试试。

网友:
电源坏也会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2016-12-23):
路由器坏的见过很多了,我一般都是用替换法 或者排除法,如果去掉路由器不掉线的话肯定是路由器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