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3主板M4N68T-M lev2 rev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07):
                 客户的一台机不触发报价150留电话后开始修,先找通病吧822上图                                                              发现一端3V,一端0.7V,果断换掉,换了4个仍是0.7V不触发,看来不是这的事,0.7属于正常,通病不行。。。下一步,直接测rsmrst#待机好信号,                                                                                                    RSMRST#待机好3.3V正常,最后一部测EC的PSON是否正常                                                                                                    EC的76脚0_PSON#_R 5V正常,0_PSON#5V正常,直接按开机看是否被拉低,按开机,这里5V都被拉低到0V了,而且是持续拉低,既然开机了,为什么不触发。心里已经开始笑了,绝对是ATX_PSON那边出问题了,                                                                                                    这边的O_PSON#跟EC那边的O_PSON#是一个信号,这里的O_PSON#连接着ATX_PSON绿线的,实测这里全部5V没被拉低,万用表风铃档,这里的O_PSON#和EC那里的O_PSON#断开了,大喜,不用说了,飞线。                                                                                                    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懂时序的话,点位图修起来太方便。

点位软件

华硕M4N68T-MLEV2 REV.1.00.zip

这版号的点位图

网友A:
这机器能收到150 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能收到150 很厉害

只要客户愿意就行,散客主板坏了修100到150很正常。

网友B:
主要是IOPSON到绿线断线造成的?楼主你不要盲目的换排阻啊。正常要按照时序来

网友C:
能接到散客是个挺幸福 的事  这个价  都够换板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接到散客是个挺幸福 的事  这个价  都够换板的了吧

我这就是靠附近的居民吃饭,先修,修不好再换,换的话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IOPSON到绿线断线造成的?楼主你不要盲目的换排阻啊。正常要按照时序来

不触发先放电,不行,再跳线冒3.3V,金正有电压,正常再查35V,都有直接通病,通病不行找图纸按时序修。

网友D:
有图就是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就是好修啊

给我加点分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能收到150 很厉害

你那边真心不错,飞线好多客户都不接受,能收到这个价,我这里换板也就收这个价

网友F:
主板这种价格非常可以 相当于笔记本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这种价格非常可以 相当于笔记本换桥了

笔记本不换桥,烤的好就好,烤好就380,烤不烤就放弃,我去买个桥回来加顺丰快递花了那么多钱和精力,如果买的桥有问题,或者还有别的问题,我吃多不得消,,,我上次联想420PWM3V5V对地阻值为O,很明显桥挂了,淘宝桥的价格80,给客户报的价修好是400,我直接放弃了,即使修好400也不给他换桥,花100成本的即使报价400也不给他修,直接叫他换板800,他愿意换的话我就在淘宝花420块买个420的主板,不愿意换就拉倒,他说650要我换,我直接给他叫他走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边真心不错,飞线好多客户都不接受,能收到这个价,我这里换板也就收这个价

在哪边都一样,赚钱看个人,看怎么去交流。

网友:
顶一个,断线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
太厉害了,这个主板买块也不值这个价格吧

网友:
这个主板买块也不值这个价格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报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