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到logo掉电

楼主(2016-06-07):
G470开机到logo掉电,U换过。BIOS写过还是一样,

网友:
先排除USB等外设是否有短路。

网友:
考虑下南桥

网友:
这款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各项条件吧,之前我看到过类似的两个案例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开关拔了试试!先别急着换桥

网友:
裸机测试,去外设, 去开关板.最后在查主板条件,刷BIOS 别上来就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