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可以开机,然后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6-06-07):
第一次可以开机,但是重启后就不行重启后电流都跑不起来,始终保持在0.03A,本以为是南桥的问题,但是修了两次南桥后问题同样。 求大神帮助
重启

网友:
先确定EC这边触发是否已经正常啊?

网友:
重启不行 先别管,就按不触发上电修着看。应该还是这块的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重启后待机正常,不能开机?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按不触发修.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