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1C板号:X550CC开机后死机

楼主(2016-06-07):
   一台ASUS Y581C的笔记本客户说有时候按开关按了没有反应,有时候按了有反应开机后过几秒钟会死机,按什么都没有反应。拆下主板板号是:X550CC先刷个BIOS还是一样的。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停在0.72,从0.68-0.72就不动了。而正常显示后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就会死机,按什么都没有反应。不显示的时候电压都正常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在论坛上搜了一下说这个主板板载内存容易坏可以改一下屏蔽板载内存,按照论坛上所讲的改了但还是一样,又重新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啊。来到论坛求助一下希望兄弟们帮忙一下。

网友A:
不显示时,先测下内存的参数都正常不?

网友B:
既然集显电压没有,逮着这个查不就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时,先测下内存的参数都正常不?

内存的电压和参考电压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集显电压没有,逮着这个查不就是啦?

有时候集显电压要读过内存之后才会有,不开机时应该是没有读到内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集显电压要读过内存之后才会有,不开机时应该是没有读到内存的。

那和拿掉内存还掉电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既然集显电压没有,逮着这个查不就是啦?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管集显供电什么时候出,既然没出就是有问题,顺着这个思路去查找条件,不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内存的电压和参考电压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管集显供电什么时候出,既然没出就是有问题,顺着这个思路去查找条件,不就找到故障 ...

好的。不过此板没有图纸连点位都没有,不好修。我再去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和拿掉内存还掉电不?

这个是板载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