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清洁相机与镜头?

楼主(2016-06-07):
如何正确清洁相机与镜头?

  相机是摄影人最宝贝的工具,适当的清洁与保养方式可以延长相机的使用寿命。灰尘是数码相机的一大杀手,如果不及时清理,很容易将相机弄坏,也会影响我们的拍摄成片质量。很多朋友都会不定期地清理一下自己的相机,但你知不知道,也许你的清洁方法并不正确,看似简单的操作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学问。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常见的正确清理的方法,以供各大摄影爱好者参考。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1

  一、清洁工具

  1、忌用嘴吹

  当镜头镜片上有灰尘或其他东西时,切记不要用嘴直接吹,因为,如果用嘴吹,很有可能不但吹不掉,还会在镜头上留下唾液,而唾液含有酸性物质,会伤害到镜头镀膜。

  2、镜头笔

  镜头笔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清洁工具,一般有两头。一头是炭的,能很好地吸附灰尘,清除手指油渍印以及一般污渍尘土;另一头是刷子,可以刷掉大灰尘。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2

  使用步骤通常是:先用刷子去掉大灰尘,然后用碳素头仔细擦。但刷子上的毛还有可能脱落或造成镜头磨损,如果使用的话,建议配合专业气吹一起进行清洁。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3

  3、镜头水

  滥用镜头水是多数朋友在刚接触摄影时常犯的一个错误。自从拥有了人生第一部相机,为了养护它,会购买各种专业清洁用品。之后,一旦有一点点灰尘,也要大动干戈,将各种清洁液直接用在镜头上。其实这样是不正确的,现在的镜头大都是镀膜的,经常使用镜头水会慢慢将镀膜洗掉,影响成像效果。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4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清洁套装,价格从高低不等,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也没有保证,建议使用专业品牌清洁套装。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5

  4、镜头纸

  当镜头有灰尘或其他脏东西时,通常我们都是毫不犹豫拿着一张镜头纸进行大清洗,殊不知这样做,上面的灰尘颗粒会摩擦镜头表面造成划伤。所以它是不能直接拿来擦拭镜头的,最好将镜头纸折成需要的形状,配合气吹使用。正确的方法如下:

  (1)撕下一张镜头纸,将撕下的镜头纸卷成筒状。

  (2)用力拉扯两端,将其扯成两段。你会发现断口处有很多毛毛,这些毛毛才是镜头纸的真面目。

  (3)用气吹吹掉浮尘,再使用镜头纸有毛毛的一端,由镜头中间开始螺旋向外轻轻擦扫。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6

  5、气吹

  气吹是用于清理相机和镜头外观的工具,主要用于吹去机身和镜头表面附着的纤维毛发、灰尘与沙土等。它不仅能吹镜头上的灰尘,还能吹机身内部的灰尘,但应该把相机镜头卡口朝下倒置后,再轻轻地吹,千万不要用气直吹感光元件。

  另外,气吹的质量很重要。质量不好的气吹在橡胶老化后,内部会有颗粒脱落,从而随气流吹出落在镜头表面。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7

  6、脱脂棉

  尽量挑选纤维比较长,比较整齐的。脱脂棉的保存方法很重要,以确保其吸收性能。如果有干燥箱保存是最好的,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收集零食中的干燥剂用纱布包起来,与脱脂棉一同保存。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8

  7、清洁毛刷

  毛刷是用来清扫机身表面缝隙中累积灰尘的,当气吹无法有效清除大颗粒灰尘时配合使用。毛刷属于相机与镜头外观保养的工具,尽量不要用它清理镜头镜面,更不要去清扫感光元件,否则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划伤。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9

  8、无尘棉签

  这个无尘清洁棉签是专门清洁一些细缝处的灰尘的。例如热靴接口,目镜槽等一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10

  二、机身清洁步骤

  1、带上防静电清洁手套,尽可能在无尘环境中进行操作;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11

  2、机身上的浮尘可以通过气吹简单清除;

  3、去除表面灰尘之后,先用镜头布将相机外部整体擦拭干净,之后使用尖头清洁棉棒沾取少量清洁液轻轻擦拭各个小角落。清洁液不要蘸取过多,以免多余的清洁液流入相机内部。如果棉棒已经明显变脏,换用一根新的棉棒继续清洁。

  4、对于相机内部图像传感器的清洁,建议去专业门店进行清洁。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12

  三、镜头清洁步骤:

  1、带上防静电清洁手套,尽可能在无尘环境中进行操作;

  2、面对镜头上的灰尘,先用气吹吹去灰尘,个别吹不走的就用镜头纸小心轻轻地擦去;

  3、面对镜头上的污渍,取少许脱脂棉,至少两块。先用一块沾少量镜头水,由镜头中间开始螺旋向外轻轻擦拭,用力轻而均匀;然后迅速用另外一块干燥的棉球做同样动作,将镜头擦干。若一次效果不满意,可以用新的棉球重复一次,注意不要来回擦拭。

  再次强调,不论手法多么小心翼翼,使用镜头水擦拭对镜头镀膜总会有损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擦拭。

  4、建议每次清洁镜头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0秒,过长时间的擦拭会造成镜头不必要的损伤。

如何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 图13

  以上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正确清理相机与镜头方法的详细介绍,为了更有效的延长相机的使用寿命,小编建议摄影朋友们平时一定要做好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了 从来没有这样保养过

可以学习一下 下一次也这么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