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E通病求组急

楼主(2016-06-07):
主板进液了 现在是能加电,指示灯亮,不上电流 加热IO会亮 用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待机不满足?公共点没有19V  吗?  回答一下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待机不满足?公共点没有19V  吗?  回答一下我给你看看

待机有3V 5V 开机键上也有跳变 按下开机键 主板的指示灯会亮 电流跑到0.03就这样了,加热IO了有时候会开机

网友:
应该是IO边上的排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机器排阻爱坏,而且进水机器仔细看有没有电阻引脚腐蚀。

网友:
可能受潮了 主板用BGA烘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