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G41T-M LX PLUS 1.00

楼主(2016-06-07):
此板表现为内存不过 D0-98-96 循环,查内存供电为1.2伏 明显不对, 三代内存应为1.5 , 内存供电芯片为apw7120, 六脚反馈电阻变大所致, 接地为2.2k(变为了3.99k),  接输出的是2k ,更换后正常 , 但还是跑循环码 , 论坛通病一找 , 822通刷 一样  ,后把bios芯片拔出 ,刮刮引脚 装回 ,顺利亮机,冷机几个钟 再试 也是一次亮机(第一次发帖,没有长篇大论,只是做一个维修的记录 ,发发帖只希望遇到相同情况的做个参考)

备份 psg41t-m lx plus 1.00.rar

网友:
你这是刮了一下BIOS引脚吗??

网友A:
刮刮引脚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刮引脚就好了吗》???

修好内存供电 就刮刮bios引脚  因为这是有座子的

网友:
BIOS引脚插在座子里   如果氧化了   我想也是得经过风月的洗礼才会造成

网友(2016-07-08):
华硕的主板不上内存电压1.2V,是正常的,上内存跑码亮机就是1.5V了,不要纠结这问题,我刚开始修到华硕的板子也是以为不正常

网友:
BIOS接触不良,查内存供电是误判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跑码,内存电压就是1.2V的,不用管。我以前也吃了这个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