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昂贵的主板莫名奇妙都烧了

楼主(2016-06-07):
     客户最先拿过来,X550CC HM76不触发,打阻值都正常,万用表二极体值划开机排线开机后3V5V正常不触发,多划几次测量,随后就莫名其妙的能触发了,而且好大的电流,手摸到板载内存好烫,立马拔了恒流源,打1.5V阻值,为0欧我草短路了,打3V5V阻值微短,把板载内存全取掉1.5V阻值变400多欧正常,3V5V还是微短,随后不说了,如此贵的主板既然莫名奇妙的都烧了,拿来的时候好得很的,赔死。                  不过呢,还是修好了,屏蔽板载内存,上我的4G内存好了,我就不懂为什么35V对地阻值为30欧既然能正常开机,管他呢,能修好就行,随后修主板350,内存240,共590,被客户讨价了40,收了他550元。    我是看在35V有点微短就被他讨了40算了,如果35V不短,直接620,别想讨价了。

网友:
你划得时候划短路了呗    我上次划烧了一个ec

网友:
我上次也弄挂了一个,,也是莫民奇妙的

网友A:
修不好了呗,为什么要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了呗,为什么要赔

我修好了。。

网友:
什么坏了也不给讲讲

网友:
二极体值划开机排线 不能通电时划 通电不能划 会短路  后来又怎么修好的

网友:
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一开始 估计值是内存短路!

网友B:
只是板载内存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板载内存坏吗?

板载莫名其妙烧光了,而且35V对地短路30欧既然能开机,

网友C:
开始估计楼主没发现短路,发现了她就不划了  楼主短路保护了你划呀划划来划去也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估计楼主没发现短路,发现了她就不划了  楼主短路保护了你划呀划划来划去也不开机

最先开始都不短路

网友:
3V 5V阻值低,那侍机电流偏大吗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

网友:
楼主这个划字表明了楼主也怀疑是不是划短路的了

网友:
希望以后多发点好的文章

网友:
这个华硕K550  450的板子就是一款作死节凑的板子,一不小心会烧一大遍,上次一个客户的板子3V和5V进了点水,结果所有的电感全部短路了,连CPU也烧了,修了半天才修好。。。。

网友:
电子产品有时就是带点运气成分

网友:
3 5V通电之后用万用表测量时很低的 过一会就正常了

网友:
3v 5V阻值很多都是30左右 有的通电后一段时间只有10左右!应该是你表笔划短了

网友:
这板子天天修,不算什么昂贵的,现在华硕的主板都很容易烧,尤其清灰和换键盘的

网友:
修电路真的有时莫名其妙的烧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