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6-06-07):
店里有一台映泰的主板    可以开机就是不定时重启呢  电源换了还是如此   这种板子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不是很热

网友:
有时可以使用好长时间  有时的话开机不就就掉了

网友:
重启完能点亮吗?楼主你可以把主板型号发出来应该好一点

网友:
像这种故障   应该是有元器件不良了 但还没完全坏  不太好查   没有图纸的话  还是放弃吧

网友:
这种最难修 讨厌

网友:
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以前映泰G31 G41的主板好多都是桥或者座子的故障